西门子

楼主(2015-11-17):
现在现场需要plc输入220v, plc是24V  有这样的西门子模块吗?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描述再清楚点。

网友B:
输入模块有交流220V输入的,具体咨询供应商

网友C:
点输入是220v 的?要求要是不是很严格,通过中继转换下。

网友D:
请先讲清楚你的AC220V是指输入的电源还是输入的信号是AC220V;
如果是输入信号AC220V的话,模块式的大中型PLC很多都有对应的AC100V/AC220V输入的模块;
如果仅是几十个I/O点的单体小型PLC,那么你选的范围就相当的小了;

网友E:
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F:
看样子是说输入信号是220V的,同楼上几位之理解。

网友G:
西门子有信号输入220的模块。
PLC是24V的输入信号,可以加中继把前端220的信号转成24的

网友H:
变换信号性质,其实很简单,为什么非要直接连接呢?楼主如能把问题说的更清楚就好了。

网友I:
楼主应该是想说输入信号是220V,模块供电是24V的吧,
可你连想要啥模块也没说啊,200、300、400……?

网友J: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请先讲清楚你的AC220V是指输入的电源还是输入的信号是AC220V;
如果是输入信号AC220V的话,模块式的大中型PLC很多都有对应的AC100V/AC220V输入的模块;
如果仅是几十个I/O点的单体小型PLC,那么你选的范围就相当的小了;

这个应该是正解了。。。

网友L:
用中继转接下就行了,,

网友M:
直接上中继进行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