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我的电脑WIN7系统,需要装西门子 STEP7和MicroSMART200_v2.1软件 先装的STEP7安装后成功可用 但MicroSMART200_v2.1安装不成功求指导

网友A:
已经安装过了?额,晕

网友B:
再次安装,把安装路径或安装位置改一改,就可以安装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安装没成功,卸载之后重新安装的。感觉卸载没有残留求解?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安装没成功,卸载之后重新安装的。感觉卸载没有残留求解?谢谢
删除注册码或系统重装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路径结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装系统有点表情 注册表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有点表情 注册表怎么弄?
就是S200软件的注册表,详细的操作百度有步骤加截图说明

网友C:
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开始" > "设置"打开"控制面板",在其中运行"添加/删除程序",选择相应的 STEP 7-Micro/WIN 版本卸载。如果因为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1.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2.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3.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4.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5.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6.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7.点击"查找 "按钮开始搜索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意选择 STEP 7-Micro/WIN 适当版本的 DisplayName 键值删除。如果在进行此项操作之前,已经对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则可能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 Micro/WIN 相关的键值全部删除。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帮你帮到底了,我也是百度的,网上还有图片示例安装你查以去找找

网友D:
注册表也不一定好用的
基本都要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没搜索到任何东西,看来只能重装了,谢谢您热情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安装没成功,卸载之后重新安装的。感觉卸载没有残留求解?谢谢
重启一下电脑,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F:
我是重装系统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