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负载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差距 ,看见甲方做好的 据说是通过提升转矩 来控制的 。那么使比较什么来提升转矩呢?

网友A:
只是2台电机的速度还是负载的速度一样

网友B:
只控制并到达一样的转速,简单呀,提供一摸一样的调速信号即可呀。
实际上,有的设备要求更加高级,不但转速一样,连转动的圈数,转动的角度都要一致。

网友C:
到底是要速度同步还是需要转矩提升?

网友D:
一个电位同时控两个变频器。完全可以。

网友E:
没有反馈(编码器)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同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位同时控两个变频器。完全可以。
完全不可能!

网友F:
同步控制器可以满足基本的要求,高精度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要速度同步还是需要转矩提升?
是呀,我也在问呢

网友H:
这个是速度同步的负荷分配。就是速度1与速度2比较,出现差值就去补偿差的那台电机的转矩,使其将转速差缩小,直至消除。这种控制一般都是应用于非同轴的同步控制系统。

举个最简单例子:一台轨道式龙门吊车,行走电机是两个,龙门的两条轨道轮各一个驱动,他们行走需要两电机同步。如果不同步,两边的电机驱动就跑偏,导致轮子啃轨。而两台电机实际行走其驱动转矩不会一致,因为龙门的跨度中,受力并不是均匀的,比如小车吊重物可能靠左也可能靠右。所以大车行走,两电机的受力不会一致。

网友I:
其实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效果会更好,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对于同轴的并联驱动,这样是可以的,对于不同轴的控制,这样如果出现转矩不同,因为滑差的诧异,导致两电机转速就不同步了。

网友C:
做到绝对的完全同步是不太可能的的。貌似一下也有楼主类似的帖子。

网友H:
绝对的同步(精确的同步),应该使用伺服模式的控制。等时同步。一般的同步,就是采用楼主所述的同步加补偿。微调。还有更粗略的同步控制,叫Droop(速度调节器软化)功能。这个一般都用于长距离的传输带同步。等等

有关传动的两电机同步控制,各行各业的工艺要求和实际系统是多样的。精彩纷呈。

网友J:
一会转速一致 一会又是转矩?

网友K:
第一 想达到变频器同样速度很简单,上位机给两台变频器同样的模拟电位即可,如果想要达到电机同样的速度,你就必须加个编码器之类作为反馈信号,然后反馈到上位机,对速度进行偏差调整,因为每一台电机构造多多少少都有点区别,因此导致它速度都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