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的上升沿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5-11-17):
p0是上升沿指令还是m0是

网友A:
是问上升沿指令,还是上升沿指令得到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升沿指令 问了ls的客服说上升沿指令的想这样写才弄用就是p0 跟m0都试过都不行按住就通送手才断

网友B:
这样就是上升沿了
用M0就可以了
d not是下降沿

网友A:
查了一下,好像是P0接通时,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2楼所说,按住就通、松手才断,是指M0吗?

网友B:
好好理解上升 下降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好了谢谢了程序做完在仿真实得 刚才下载在plc试机正常了

网友C:
这就是P0上升沿位

网友D:
M0就是上升沿,可以用M0做微分,单按钮启停程序

网友E:
i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楼上是问LS ?
我也只是论坛上偶尔见过其名,未作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