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无法正转启动

楼主(2015-11-17):
欧瑞E1000 3.7KW的小鸡,端子不能实现正转启动,端子应该没问题 我参数改成其他命令可以实现  就正转和反转启动不可以,我回复出厂试过也不行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参数连锁了啊

网友B:
端子是全部不能用还是部分不能用?

网友C:
首先排除参数原因,欧瑞的变频器有的是加密码保护的,修改参数需要权限,它的超级密码是1888.再查主板,看看跟正反转链接的端子。里面应该跟电阻和光耦连接,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D:
如果其余的端口正常的话,比如段速端口,那么估计就是正反转和启动的硬件端口损坏了,有条件的话,更换相同型号并且完好的变频器主控板进行尝试。

网友E:
检查接正反转端子的线没,是不是没有
直接就近短接正反启动任意端子,可以先排除是不是外部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其余的端口正常的话,比如段速端口,那么估计就是正反转和启动的硬件端口损坏了,有条件的话,更换相同型号并且完好的变频器主控板进行尝试。
说的对,有时端子有可能会损坏,我们以前海里普也是坏个端子

网友G:
是不是急停信号接进来了。急停优先于运转,如果急停信号先过来的话,正反转都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端子没问题  我设置成别的参数可以,就设置成正转运行反转运行这两个参数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不是 键盘运行时没问题的  而且其他端子也没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子  每个端子我设置成其他参数都可以实现功能  但设置正转反转运行这个功能是就都没反应  端子本身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子的 每个多功能端子我设置成别的参数都可以实现功能,就是不能实现正转运行 和反转运行 这两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外部线的问题 我是拿回来给他单独上电检测的  当用端子正反转运行时  短接端子 没反应

网友H:
这种变频器出厂设置是三线的,改成两线的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三线改两线会导致我正转端子无法启动的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线改两线会导致我正转端子无法启动的问题吗?
觉得13楼说得有道理,再仔细看下使用手册,应该会详细的说明 。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13楼的师父  确实是这个问题  我改了 现在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初始竟然是三线制的少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欧瑞E1000 3.7KW的小鸡,端子不能实现正转启动,端子应该没问题 我参数改成其他命令可以实现  就正转和反转启动不可以,我回复出厂试过也不行   请大侠指教

小鸡

网友J:
外部端子启动一般都是两线式的。

网友K:
可能是端子损坏!

网友L:
还是要仔细查看手册哇,初始化就要对照初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