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5-11-17):
指示灯不亮~无输出~有明显坏原件……查元件型号是压敏电阻~是不是换上同型号的就修好了?

网友A:
还有不明显坏件,查吧。

网友B:
不好说,这个压敏电阻是吸收电网的瞬时脉冲过电压的元件,很多时候 的确在保护我们的电路而不会损坏,但我们没看见而已,都烧成这样了,受到的冲击很大,也许里面的东西也有很多都不行了,尤其是开关管。多查查吧

网友C:
换个新的,旧的舍不得丢再慢慢研究,目测坏的都换上试试不行再慢慢找了

网友D:
压敏电阻已经击穿了,先更换下来先,在继续检查下去。
刚修好两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一个是3842集成块的输出引脚到开关管的基极之间的电阻开路了,一个是开关变压器的引脚虚焊。

网友E:
换上一个新的压敏电阻,再仔细查一查,试一试就知道了好坏了。

网友F:
应该还有其它的元件损坏,先把这个换好,再仔细检查吧。

网友G:
先把压敏电阻拆了,看看电源是不是好了,好了再加上新的压敏电阻。

网友H:
换一个压敏电阻接电试一下,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别的原件没有损坏啊。

网友I:
没有规定一次只能坏一个元件;产品烧毁时也不可能按规定来烧毁哪些元器件;

网友J:
查全桥,滤波电容等有无短路现象,无短路现象,串入60W灯泡一试。

网友K:
这种场面估计不止它一个受伤
还要再深入检查!

网友L:
估计开关管也不好了吧!换个新的吧!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M:
OMRON的开关电源确实不怎么样,我这边一个新的,代理商拿来给我试用的,都是坏的,叫我怎么放心使用

网友N:
压敏先拆了,上电看好不好,不好接着找吧,整流,开关管,驱动芯片等

网友O:
10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P:
慢慢维修,积累经验,以后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