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如何调相

楼主(2015-11-17):
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一启动,我的电脑就经常重启,听说调相可以解决问题?问题一: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线的调相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电源部分调相吗?我说的这种调相不加其他任何东西哦。问题二:在重新拉一根电源线可以吗?

网友A:
没听说过调相能解决电压不稳啊,不过如果是三相不平衡引起一相电压过低,可以换一相试试,最好是工作时量一下电流,确定了再调。

网友B:
调相是不是说把空调接到另一相去的意思?要不你说的调相是什么?

网友C:
应当是指换一相,换到电压较稳(较正常)、或负载较轻的一相。

网友D:
请提供空调器的供电电源规格和总耗电功率,还有办公室的供电线路情况。
比如三相380V,5P的商用或者中央空调器,办公室的总进线电缆线是使用多少平方的、铜芯还是铝芯的,办公室约有多少台电脑、打印机、复印件、传真机、私人的电暖器,电风扇,电暖袋。

网友E:
如果办公室是3相电源,那么把电脑和空调的电源分开,不在同一相就可以了啊。

网友F:
进线是三相电源吗?三相不平衡势必引起一相电压偏低,这时调相是有效果的。

网友G:
三相不平衡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H:
在放一根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I:
调什么相?空调是单相供电还是三相供电呢?如果是后者,那就应该对其单独供电,或加无线电干扰抑制滤波器。这个空调比较垃圾,EMC没做好耶。

网友J:
空调是单相的
把空调用的火线和电脑用的火线在电源柜哪里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