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D426的值为什么不一样?用光栅尺测量位移距离。光栅尺每个脉冲是5um,要测量800mm,也就是说1mm有200个脉冲,一共是160000个脉冲,寄存器不让输入这么多。是不要用进位计算??

网友A:
要用DDIV指令??

网友B:
一个显示的是双字的值,一个是单字的值(一个寄存器)。

网友C:
改成一样都要用32位的
1,第一行你的传送指令用32位的
2,第二的DIV也要用32的运算

楼主:
是这个原因都是32位的,谢谢.显示的整数,不知道如何在触摸屏显示小数点后的值0.XX

网友D:
16位的最大值为32767(带符号),你的160000已经远远超出了,所以必须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