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我有台安N2-201-H 0.75KW的变频器一通电没显示,等几分钟后就可以显示。如果立刻断电它会有显示,TL780-05输入端有16V,输出有5V,不知道哪里坏了,求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现在上电都不显示了,但拔电后会显示"LU"报警,带电测试431B的R脚对地有2.5V,K脚有3.2V,然后去显示板有5V电源,但就是不显示!!

网友A:
换换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关的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B:
充电电容换了吗,就是最大的那种,上电不显示的时候量一下母线电压正常吗,还有开关电源芯片供电的电容,再有可能就是母线电压给开关电源供电的分压电阻有坏的,拆一下量一下

楼主:
开关变压器出来量有三个电压5V、16V 、20V,两个大电容是好的!电阻二极管那些都量过都是好的!

网友C:
无显示前,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吗,也有可能母线电容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呀!

网友E:
我前两天修了一个台达0.75kw的~跟你的故障差不多~代换下电源部分的贴片二极管试试

网友F(2016-04-02):
回复 网友E:
电源二次侧25v100vf电容漏电,更换正常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前两天刚修好一台3.7KW的台安变频器,报过流,也是更换25V100UF电容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