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西门子软件的英文版改为中文

楼主(2015-11-17):
大家在安装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时,会看不到中文选择,那我们首先是选择“English”安装成功后
打开软件“STEP 7-MicroWIN”,如下图
界面是这样的
点击菜单上的“TOOLS”出现下拉菜单
点击下拉菜单上的“Options”,即弹出对话框
选择左边列目中的“General”
选择右边的“Chinese”
点击“OK”,弹出对话框,点击“确定”,然后点击“否”,即修改成功了
重新打开时即为中文版了

网友A:
谢谢了,现学现用,一直用英文的都 不懂这样,刚操作了点了几个确定后自动退出程序,吓了一跳以为不行了,点地峡重打开就变中文的了,赞一个

网友B:
从某个版本开始就有中文了。

网友C:
不错!
这个我还没试过
一直是找中文版的安装包!

网友D:
这是基础的 必须的操作了

网友E:
在安装完后都是英文界面 ,打开菜单栏“工具”下面的“选项”选项卡,在“常规”界面下对语言进行设置。

网友F:
应该标明是S7-200才好

网友G:
英文的不挺好吗?还能提高英语水平一举两得。

网友H:
英文版的 我也看不懂,一般找软件的时候,都是先看看有没有中文版本的

网友I:
一直用着英文的,熟练就好了,想当初学的Windows3.1,改成Windows3.2中文版我还用不来了

网友J:
最好也熟悉一下英文版的,当学习英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