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进出库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计数器设定值是1000,怎么能进出货计数到5000呢?

网友A:
看见PV没有。PV是什么意思?

网友B:
5000这个数已经超出计数器设置数PV1000,这不可能实现呀。计数器达到1000时就复位,为什么不设为仓库最高储量6000呢,或是用两个加计数器,然后求差值。

网友C:
没事的PV是c计数器的设定值,当c计到1000时c触点接通,此时计数器再作加还会计数最大计到32767呢。

网友D:
如果你不用C30做开关量输入点,那么PV的值是无意义的

网友D:
而且这个进出库的程序很不严谨,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E:
PV不是计数器复位使能端

网友F:
PV值设置的值是有问题

楼主:
三楼解释得好,
是啊,在这里PV值设定为1000没有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