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我有个项目控制电磁阀,比例阀,采样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实时性不是很强不像CNC。共有500多个点。请问我是用PLC还是用工控机加WinAC和外部端子扩展。这两用方案哪样成本低,稳定性高。项目需要在计算机上组态监控画面。

网友A:
比例阀需要使用模拟量进行驱动对吧,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也是需要输入模拟量信号对吧。至于电磁阀,就是开关量信号控制了对吧。
西门子的WINCC组态软件+工控机,也可以实现,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见过可以输入模拟量和输出模拟量的工控机,或者输出开关量控制电磁阀的工控机,并且可以输出很多的点数,比如说上百点。

500点是中型控制系统了,就算是类似于DCS控制系统的那种,也是有可拔插的IO模块来接受和控制底层的传感器,电磁阀之类的工作设备的。

网友A:
如果资金允许,可以考虑三菱的Q系列模块机,或者西门子的S7-300系列模块机。不过这个都是很贵的方案,单纯一套PLC的费用,就要几万块钱。
或者寻找国产的模块机也得,但是不是很了解国产的模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需要使用模拟量进行驱动对吧,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也是需要输入模拟量信号对吧。至于电磁阀,就是开关量信号控制了对吧。
西门子的WINCC组态软件+工控机,也可以实现,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见过可以输入模拟量和输出模拟量的工控机,或者输出开关量控制电磁阀的工控机,并且可以输出很多的点数,比如说上百点。

500点是中型控制系统了,就算是类似于DCS控制系统的那种,也是有可拔插的IO模块来接受和控制底层的传感器,电磁阀之类的工作设备的。

我的意思是想用WinAC在上位机做运算总Wincc flexible做监控,用外部模拟和数字模块做执行和采样。运行在XP SP3上工控机我可以买好点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稳定性怎么样,成本贵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需要使用模拟量进行驱动对吧,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也是需要输入模拟量信号对吧。至于电磁阀,就是开关量信号控制了对吧。
西门子的WINCC组态软件+工控机,也可以实现,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见过可以输入模拟量和输出模拟量的工控机,或者输出开关量控制电磁阀的工控机,并且可以输出很多的点数,比如说上百点。

500点是中型控制系统了,就算是类似于DCS控制系统的那种,也是有可拔插的IO模块来接受和控制底层的传感器,电磁阀之类的工作设备的。

我的意思是想用WinAC在上位机做运算总Wincc flexible做监控,用外部模拟和数字模块做执行和采样。运行在XP SP3上工控机我可以买好点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稳定性怎么样,成本贵不贵。
关键就是外部的模块,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一般也只有PLC能够承担此类的任务了。

网友B:
如果不是程序控制,用PLC就没有多大意义,直接用工控机加采集卡

网友C:
主要看你这么多点  的控制方式了  如果只是监控数据 就如楼上所说了  用plc就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A:
如果只是纯监控与采集,当然可以使用PCI采集卡,但是楼主提到了控制电磁阀。并且点数高达500点,究竟500点当中,各种类型的IO又是怎么分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