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初次接触FactoryTalk View Studio,求助一下各位大神。如何通过以太网从触摸屏上传程序?谢谢各位!

网友A:
打开FactoryTalk View Studio,Tools→Transfer Utility,打开后在Select source terminal里以太网下选择对应的触摸屏,在destination folder选择保存位置,点击Upload即可。
也可在开始菜单→程序→ROCKWELL Software→FactoryTalk View→Tools→ME Transfer Utility打开工具进行上载

网友B:
有提供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