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我用的是PC ADAPTER USB的编程电缆 首先触摸屏与300PLC已通讯连接上 我电缆接口是插在PLC上的MPI口 电脑上PC/PG接口我都设了 包括触摸屏上的我也设了 我的设置和硬件上是不是有哪些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 帮忙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你的通讯地址,波特率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和波特率都一致

网友B:
通讯电缆接头看看有没有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