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故障现象:
可以驱动电机,调速正常,但是调到电流显示,无法显示电流,带电机力矩也明显不足。
估计原因,山区户外受潮所致。
请问还值得修不,要不自己练练手?已经过保修期。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小功率就将就用了不值得修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拿来修一下,修不好就当练手了,再买个新的

网友C:
只要不是模块坏,都值得维修,坏的元器件没有几个钱的。

网友D:
可以,练练手,。活无大小

网友E:
小功率就免了!

网友F:
无法显示电流也许是硬件故障,也许是参数选择不显示,但力矩不足可能是参数问题。还是从参数设置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G:
有条件那就练,没条件的还买来练哪,没事捣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拿来修一下,修不好就当练手了,再买个新的
比较赞同

网友I:
要不练练也行啊!

网友J:
多大功率的?小功率的就算了。再说了台达变频也就一般般

网友K:
买新的吧,要不就买个二手的。

网友L:
练手可以,不过问题也不太简单,可能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M:
楼主想练练手就修修看修不好就换新的

网友N(2016-08-10):
反正我感觉小功率的就不要修了吧,太玛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