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故障

楼主(2015-11-17):
我公司前一段时间,电脑显示屏上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调节阀等数据突然没有显示,时间长达五分钟左右,请问一下为么

网友A:
显示器完全黑屏,可能是工控主机的问题,所有数据显示没有,可能是IO板卡的问题,也可能是网络或者交换机的问题。

网友B:
显示器完全黑屏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显示器正常,就是画面没有温度、压力、阀开度等数据

网友C:
通讯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正常,就是画面没有温度、压力、阀开度等数据
DCS控制系统的线路或者硬件出现了故障所导致的,因为是活故障,需要等待故障出现的时候才能抓住时机进行排查,比如排除法更换板卡,更换电脑的网络插口。

网友D:
通讯故障。

网友E:
显示器突然黑屏了,还是只是没有了显示值呢?

网友F:
如果是所有的都瞬间没了,那十有八九是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