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

楼主(2015-11-17):
请问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 V2.1 兼容V2.0版本吗? CPU型号怎么没有200系列的?

网友A:
200 的是用STEP 7-MicroWIN软件

网友B:
先卸载2.0的版本的软件  再安装2.1版本软件   软件版本都可以向下兼容不能向上兼容

网友C:
200和smart 200两个不同的软件

网友D:
200和SMART200是不同系列,软件也不一样

网友E:
编程软件都是不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