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机电

楼主(2015-11-18):
请教各位大侠:同规格产品,同样检测光电,四条横向流水线,怎样才能选择让产品走任意一条线?注,产品是竖向前进然后由升降器转到横向线

网友A:
走任意一条线,不好做吧,凡事都是按规律做的,设好平均按规律选择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线上做点文章。

网友C:
可先将控制方案列出来,或画出控制流程图。

网友D:
肯定要有逻辑的啊!

楼主:
原来可以点击看自己的资料,现在找不到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