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西门子200plc的q0.0和q0.1作为高速输出点时其他普通输出点就不能用了吗?
谁有步进电机控制的资料?

网友A:
资料没理解好!这个的意思是说, 这2个点做脉冲输出时,这2个点就不能再做普通开关量输出。其它的输出点还是照样用!

网友B:
通常小型PLC是固定的前面几个点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不是每一个输出点都可以的。

网友C:
用map库做程序就行了

网友D:
不理解半理解状态,实践一下就有结果出来,回头再看看书本,反复进行。

网友E:
当然能用。

网友F:
可结合1楼、2楼的解释,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资料没理解好!这个的意思是说, 这2个点做脉冲输出时,这2个点就不能再做普通开关量输出。其它的输出点还是照样用![/quote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