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更换

楼主(2015-11-18):
请教下各位师傅,编码器360P 2000P可以互换吗?  是不是2000P的精度要高点?

网友A:
感觉差太多,
能不能更换还要看具体设备。

网友B:
要看做什么用,当计数器用计数就不准了。变频器做矢量闭环用,只要改个变频器参数就行了。

网友C:
最好是同型号的互换,不然要修改程序了

网友D:
脉冲数不一样的啊。是用在什么上面来着?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位机用来计算位置的

网友E:
一个是一圈360脉冲一个2000个脉冲,直接换肯定不行

网友F:
换了要改程序的!

网友G:
换了就得重新计算,硬件接口也要一样啊。

网友H:
这就是反馈信号规格化处理的问题,过去是360,此时是2000。其实,楼主这不应该用2000线的,用60整数倍的编码器,比如600,1200.1800,2400等,这样规格化好做些,直接用整数倍去修改反馈参数。替换起来简单。

网友I:
呵呵;最好还是不要把分辩率换了;除非原来的买不到了;

网友J:
编码器最好使用原型号,替换后会有意外的收货吧!

网友K:
上位机不能直接接收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肯定是使用某种中央控制器作为信号中转并传输了,比如PLC控制器,比如伺服驱动器。
维修行业开展更换零部件的业务,一般都是优先使用寻找一模一样的型号和参数的零部件进行替换,除非原型号已经停产或者购买费用昂贵,才考虑使用别的品牌型号的零部件替代。

网友L:
要看你是用在那方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M:
楼主应该贴出编码器的品牌,应用在何处,这样或许得到的解答会更全面!

网友N:
备件统一有助于库存管理,但,很难啊。

网友O:
还是用一样的吧,不然还的修改参数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P:
要考虑编码器的作用啊,你的编码器连接到PLC上还是?

网友Q:
可以但要改相应的参数或程序

网友R:
如果要提高控制精度且楼主熟悉修改程序,那个换高分辨率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