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和iGBT的区别

楼主(2015-11-18):
这两种管子内部结构不同我知道,但他们测量方法一样,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耐压和电流相同它们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可以互换,我试过,前面修了两台单管的小变频,更换时每相一对全换,可以用

网友B:
这2个最重要差别是工作频率差很多,IGBT一般在20KHZ左右,MOS可以上到500KHZ,IGBT不好并联等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igbt可以并联的,那些大功率的都是用模块并联的,只是要讲究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个最重要差别是工作频率差很多,IGBT一般在20KHZ左右,MOS可以上到500KHZ,IGBT不好并联等等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功率和耐压相同的情况下mosfet要比IGBT优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修过三块300AIGBT并联的做一个逆变桥臂的,没见到均流措施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都在驱动电路上,包括布线,均流电阻等措施

网友D:
少数情况下可以,所以说一般是不能代换的,因为代换时要考虑很多问题,用原类型的多省心。

网友E:
有遇到过IGBT并联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