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器模块

楼主(2015-11-18):
常见的变频器为什么不这样做,换模块方便啊

网友A:
楼主的这块模块是坏掉的吧

网友B:
模块炸了

网友C:
这模块是靠螺丝连接的?

网友D:
没看出怎样?是不是你的模块坏了拆装很方便,用定位插孔拧罗丝的吗

网友E:
那主线皮都开裂了。

网友F:
这种模块方便吗?要是对不准或者贴不紧很容易出问题的,而且时间久了贴面氧化了就完蛋了,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如焊脚的牢固

网友G:
是说固定方式吗,没见过不晓得看。

网友H:
炸成这个样子了啊  驱动要好好看看啊

网友I:
连板子一起换更方便。

网友J:
西威变频器

网友K:
这种模块安装拆卸方便

楼主:
这个是西威变频器的

网友L:
这种模块换是方便,但是估计连板子的一起换了,其实直接换变频器更方便

网友M: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N:
修过海利普变频器,就是用螺丝固定的,拆卸方便。

网友O:
看到觉得,要是自家电梯用这种模块的,知道的人,恐怕以后都不会坐电梯了吧。吓死宝宝了

网友P:
这种模块炸模块就炸板,不好。

网友Q(2015-12-24):
这种模块贵啊,通用的便宜多了

网友R:
楼主这个变频器修过两三台了,模块坏的还没有修过,它这个整流和输出模块是分开的,都是一样的连接方式,是靠PCB上面有个板两镙丝直接压散热器上面的

楼主:
看到炸模块就头疼,用户说当时就像放那种大鞭炮的声音,拆开一看连模块也粘在板上,不过整流模块没坏,逆变的就掺了

网友S:
施耐德那种小型的变频器模块我以前拆过,是弹簧连接的,那种至少比你的好但是很垃圾,你这个比那个还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