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拓变频器

楼主(2015-11-18):
请问一下,华拓变频器工作几分钟后,自动停止,显示面板也不显示什么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B:
唉~~~~明明是你问问题,可我问的比你还多:
不显示故障代码还是根本就不亮了?
用的什么控制方式,键盘面板还是端子?
频率给定用面板还是端子或是通讯?

楼主:
根本不亮!端子控制,频率给定是面板。

网友C:
检查电源有没有接通

楼主:
进线有电,做一会什么都没有

楼主:
有有微信号码没有?我加你 wyk497582755

楼主:
有啊   华星电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