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现有一设备里的触摸屏UG330H-SS4,需要上传其画面程序到电脑,邮箱ygngyg@sina.com,有偿服务,深圳沙井

楼主:
地址:深圳宝安沙井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加密了?

楼主:
没有加密,没有用过,不会上传

楼主:
是日文的,在网上买过数据线UG00C-T,但不能用,屏上显示好象是CTS信号没有,日文看得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日文的,在网上买过数据线UG00C-T,但不能用,屏上显示好象是CTS信号没有,日文看得不太懂

那么请截图出来看看。

CTS信号没有?作为软件的开发者,好像没有在软件中写过这个提示,等等,让我再去看看源代码。

楼主:
CTS是清除发送请求信号,由硬件自动生成,主要是数据线上有这根线应该就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用的MJ1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不是用于上传的,而是用于测试MJ1,MJ2以及CN1的端口通讯芯片的好坏的。

上传:
UG00C-T连接MJ1,然后在屏幕上的软开关按SYS+F1切换到系统页面。

在V-SFT V5软件或者UG00S-CWV软件中选择通讯,在通讯中川镇PC<-上载。

楼主:
在这个界面,用V-SFT V5,显示通信超时

楼主:
在这个界面设置的波特率和电脑里的一样

楼主:
在电脑里选择上载画面时,屏会弹出上面下载的界面,但就是不能上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个界面设置的波特率和电脑里的一样

这里设置的话,你将无法上载,这里的参数必须设置为NONE。

这里的波特率是用于匹配调制解调器使用的。

富士的触摸屏在屏内不需要设定,全部在软件中设定。

楼主:
将上面波特率设为未使用,真的能上传了,真是感谢了!!只是上传后画面里的开关元件没有地址,还是不能用,麻烦.

网友C:
你们最好互相留下电话,沟通起来方便些,看把楼主着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上面波特率设为未使用,真的能上传了,真是感谢了!!只是上传后画面里的开关元件没有地址,还是不能用,麻烦.

如果使用富士SX系列的PLC,那么富士触摸屏可以使用PLC变量集成的功能,这种情况下,需要原始PLC程序档你才能看到这些元件连接的变量名,并在PLC的全局变量下找到这些变量连接的PLC内地址。

楼主:
富士PLC是NP1PS-32,程序也能读出来,是IL语言的,显示的也是变量,没有原始程序档,看来是没法修改了

楼主:
fujifa能留个电话吗?我的是18922803916,或者扣扣507767276

网友D:
楼主该放分了。这屏没玩过,给顶贴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士PLC是NP1PS-32,程序也能读出来,是IL语言的,显示的也是变量,没有原始程序档,看来是没法修改了

连符号表都没有的,另外读出来的IL你下载试试看呀,一定报错的。

最后的答应的有偿呢?忘记啦……不谈啦。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有一段时间没来,感谢你,分都给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在附近,还可来本公司帮忙指导一下,具体的合作都可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