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拓变频器

楼主(2015-11-18):
请问一下,华拓变频器工作几分钟后,自动停止,显示面板也不显示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如果是端子启动改为面板启动试一下,如果面板启动,工作几分钟后,自动停止,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没有恢复出厂值这个,你有qq或微信吗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或者主板有问题

楼主:
哦!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C:
查开关电源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D:
改为面板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