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记得去年去已经运动器材公司面试,他们经理提了个问题,我回答的不是很好。注塑机的工艺流程有哪些,从塑料米到成品是怎么实现的,注塑机经常坏的地方有哪些,主要配件是什么。
各位高手,请帮忙回答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塑料米加色--加热--押出--模具(开模,关模)--注入时间到(有的有插心看成心)--开模--顶出--冷却,下一个循环开始
配件就不好说,整台全部要备到再买一台新的放着啊
主要配件是近接开关,有的用电阴尺,微动开关,油压阀,调压阀,有的是是比例阀,按钮,备品真不好说,等 等
哪里能坏这个回答不好说,哪里都 会坏的,应该问你哪 里坏了你要怎么修才对

网友B:
如果说在塑料制品厂混过,根本就不是问题。
母粒成型过程无非就是送检,加热,挤压进摸具,冷却,成型,脱离摸具,修剪。
注塑机常出问题的就是自动送料系统,加热系统。
注塑机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模具了,一套模具的研制费用可能高达三五十万。

网友C:
楼主面试什么岗位还得靠流程跟配件

网友D:
楼主是做什么的?

网友E:
注塑机经常坏的地方有加热圈

网友F:
主要坏的是阀线和传感器啊

网友G:
这个面试题目我也是醉了;
我想起来以前去一家机械制造单位面试,面试官让我背某品牌什么型号的伺服是中惯量的什么型号的是低惯量的;
当时还没流行:你妹这个词。不然我就骂人了、这种样本上查的东西,你问我,我又不是专门销售伺服的,我怎么回答?

网友H:
混料、上料、加热模压、检测去毛刺......
最容易坏的就是加热器,模具......

网友I:
面试主管职位吗?

网友J:
呵呵,既然是面试,他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就行了。

网友K:
以上提到经常坏的地方有:送料系统、加热系统(加热圈、加热器)、传感器、模具……
而不同的使用条件,可能重点也有所不同。

网友L:
加热部分 模具 检测部分 这是几个容易坏的地方

网友M:
配件,接近开关,电磁阀,油压阀等

网友N:
主要修过精密电动注塑机,加热器是电气方面常坏的,螺杆、射嘴也是机械经常需要更换的。另外周边的模温机水泵密封、泄压阀是经常坏的。

楼主:
是主管的职位,他们要求全厂所有的设备都要会修。我以前的公司跟这家只有百分之三十相同,所以没有成功,这个经理,也是极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