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 700S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请教Powerflex 700S是如何编程的?可以用电脑编程吗?软件是什么?

网友A:
Powerflex 700S变频器,你要编什么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是带有逻辑控制编程功能的。我在美国设备上看到他们这么用,有远程I/O,人机,没有CPU,就用它来做。所以才有此一问

网友A:
可能是用通讯接口控制变频器的,逻辑控制编程功能是端子控制的。

网友B:
都没有听过,学习了.

网友C(2016-01-03):
可以编程,但是zhege700S必须带有Drivelogix功能,这个功能是变频器选配的配置,你可以直接用1203-SUB进行编程,使用RSLogix 5000软件,或者通过PLC做中间连接进行编程也行,输入输出点是直接利用的变频器所带有的端子,可以当做一个小的PLC进行使用,相当于现在POWERFLEX750系列的内置的DeviceLogix功能。

网友D:
请教楼上我有RSLogix 5000V17版本,如配1203-USB就可以连接B700S变频器了吗,因我单位有5-6台行车上有AB700变频器,经常出毛病要用HIM面板下程序都会显示F7恢复初始值,我只把一点有关电机的常数改过来。大部分常数我不知道对不对。我有原厂家调试时 的原程序,RSLogix 5000软件能打开但没法下到变频器里去,如配一个1203-USB就能联那直接把原程序导下去都好呀,请教能没到1203-USB吗,要通讯驱动吗,再哪买。大概多少钱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是哪里的?你可以直接咨询当地的罗克韦尔办事处或者致电当地一级代理商电话咨询,1203-USB价格在两千左右,如果你只看参数的话你可以用drivrtools这个软件,但电脑上要有RSLinx软件,选择好配置参数,变频器里的所有参数都可以下载或者上载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般都是多功能行车上用700S比较多,特别是冶金行业的天车上,你也可以买一个20-comm-E的以太网通讯卡,这个卡可以直接那个网线用电脑跟变频器通讯,上传下载修改参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