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未启动时为什么负极和输出三相有400伏的电压,和正极有600多伏的电压,我是说交流,直流有200多伏——

这台是三块IGBT全换过的—全新,机械表换档后指示的数值也不一样,档位越小数值越小——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意去车间看了看同机型大小的在未启动时都有电压,只是比这台换IGBT的小压要小的多———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是,电路板无故障。

网友A:
楼主,你用交流档去测试下12V直流看看有多少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没有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B:
有时万用表并不可靠,要用示波器去看。有时谐波会穿入交流档位的,你的是真有效值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没有问题,我试过了
没说你表有问题,我说的是你人有问题.表情开玩笑不要生气.(未启动时为什么负极和输出三相有400伏的电压,和正极有600多伏的电压,我是说交流,直流有200多伏)我怀疑你是不是交流档去测试直流.

网友C:
未启动时负极和输出三相应该是直流电压吧,为什么要用直流档去测?

网友A:
楼主你有本事去买一台FLUKE 287表情交直流表情都能同时看到,不过带宽有限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未启动时负极和输出三相应该是直流电压吧,为什么要用直流档去测?
打错字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管说不管他多少电压,叫我开机试——,正常,现在就差带载了——应该没问题,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没启动有电压——不管了——反正好了,

网友E:
没有启动,测量有电压,正常。只不过是品牌不同,有的有,有的没有。你看看逆变模块上的电路就知道了。至于用表测量显示数值不同,这个也好理解。不知道你换的IGBT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F:
应当如10楼所说吧,可从电路原理上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