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如何调校

楼主(2015-11-18):
请问一下PID参数一般如何调校?本公司是一个氯碱厂,采用和利时的DCS系统,初期需要调试调节阀的PID参数,求助!

网友A:
PID的参数整定常用的方法有:经验法,临界比例度法。模拟控制器与数字控制器的整定方法也是相同的。先把比例带,积分时间放至最大位置,微分时间放至0(或将微分增益调至0)。也就是先把积分、微分作用取消了,因为比例作用是最基本的控制作用,先调比例带,使控制系统大致稳定,再来加积分作用,流量、压力控制用PI作用就行了。对于温度、分析等参数可加微分作用。

网友B:
电磁阀需要PID调节吗?no!需要调节的物理量,比如流量、压力、温度、速度、转矩等等,电磁阀就是一执行器,他用不着PID开调节,比例阀就是开或关,开关阀就更用不到模拟运算了。直接开关控制即可。

你应该把自己要做的工作,介绍的更详细些,提供更多的信息,才好交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