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图中的Y5不启动?

楼主(2015-11-18):
Y1 启动了, Y5怎么不启动?

网友A:
双线圈了吧

网友B:
应该是双线圈,查找一下Y5,看看有几个。

网友C:
如楼上所说,可能在其他处将Y5复位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确实是双线圈,汗...

网友D:
软件有个程序检查

网友E:
不出意外是双线圈了

网友F:
呵呵,双线圈问题,程序写完后编译一下,起到自检的作用,会有警告的

网友G:
要么双线圈了 要么就是有RST Y5

网友H:
所以说,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I:
编译的时候会提醒的啊,双线圈。

网友J:
双线圈是新手常常犯的错误,没事,菜鸟变成老鸟,也是需要过程的。

网友K:
下面应该还有程序,楼主没有公布巴。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下面是有,没截图,确实是双线圈,刚开始学习,很多不懂,谢谢各位.

网友L:
这个情况应该首先看看Y5在其他地方的前题!

网友M:
就是双线圈。我也遇到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呵呵,双线圈问题,程序写完后编译一下,起到自检的作用,会有警告的
都在模拟了或在线监控应该编译过了

网友O:
哦,,我也才知道啊

网友C:
双线圈输出不违反语法,不算错误;但可以看看,是否能查到相关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呵呵,双线圈问题,程序写完后编译一下,起到自检的作用,会有警告的
都在模拟了或在线监控应该编译过了
编译就只是显示双线圈,也通过,双线圈不是绝对不能用。

网友P:
一開始的X001急停怎麼是在那個位置?有危險的疑慮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指点,已改正.

网友Q(2016-01-01):
程序中应该是有影响这个Y5 的指令,例如双线圈 或者复位

网友Q(2016-04-11):
要看整体程序是不是由双线圈或强制

网友Q:
需要看全部图是不是有双线圈或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