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是不是该返工呢

楼主(2015-11-18):
低压进线柜,因一时半会不投资买变压器,临时接入一路电源。看那工艺是不是该返工?小电流是没什么问题。
局部特写:

网友A:
应该还OK吧、见过比这更糟糕的。只是楼主的电柜使用在什么地方的,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B:
楼主是指热收缩管被螺线压住吗?

网友C:
这样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没见过热缩管套得那么靠前去的,干嘛不把整个线耳直接套完包裹全去?

网友E:
反正就是接触面积小了,要看使用情况了。

网友F:
是时候返工了

网友G:
都压到热收缩管了,线也接歪了,返工吧

网友H:
什么东西??直接接母排上干什么啊??好危险的

网友I:
开关可能失去保护作用了,需注意使用、或者靠 前一级保护。

网友J:
完全没问题,你这就是变压器出来的铜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指热收缩管被螺线压住吗?
是的,不知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热缩管套得那么靠前去的,干嘛不把整个线耳直接套完包裹全去?
细节问题,外面干活的就是不然让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压到热收缩管了,线也接歪了,返工吧
我也觉得应该返工,可这工程不归我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就是接触面积小了,要看使用情况了。
负荷大点时间久点也许就现原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肯定是不规范的。要整改。

网友K:
活做得可以,但有安全隐患。

网友L:
这样接触肯定不好了啊

网友M:
割掉一截不就好了

网友N:
连接处的热缩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O:
尽快返工、小电流也会发热  螺杆接触和铜材质不一样

网友P:
热缩管套得太靠前了,端子和线排的接触面积少了许多 。

网友Q:
看电流大小,大了肯定不行,小的可以凑合,最好是整改

网友R:
看这都是临时用的吧,这么小的线,有螺丝接触到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不用返工了,又不是长期的

网友S:
这又不费什么事,拆下来把热缩管割掉一块呗。

网友T:
会发热的,松一下螺丝,割一下就好了

网友U:
返不返工还不是楼主一句话的事

网友V:
临时用一下还行

网友W:
零时使用不必返工,因为过电流地方不仅仅只有底部,上面螺母螺杆同样在走电流。
与其担心热缩管不如担心这个螺钉是否拧紧以及螺栓直径是否太小了

网友X:
这样看是什么样验收标准,这就是常说的低标准!

网友Y:
尽量按规范走吧,这又不是什么难事,松下螺栓,割一点热缩管也不是很费事
好多时候都想着只是临时用一下,结果实际用多久谁又说得准
所以隐患既然发现了就消除在萌芽状态吧~~~~

网友Z:
压到热缩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这都是临时用的吧,这么小的线,有螺丝接触到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不用返工了,又不是长期的
长期也没个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样看是什么样验收标准,这就是常说的低标准!
还没验收呢?我想看看是怎么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返不返工还不是楼主一句话的事
哈哈也是哦。
工程不是我直接管的说多了也许就......,等要移交了还这样就可以直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临时用一下还行
收钱可没有临时的标准吧。

网友AA:
只要不超过电缆的额定电流,绝对没什么问题的。但一定切记这个开关上铜排都带电的。维修时务必注意。

网友AB:
热缩管要处理下,其它还好!

网友AC:
热缩管压得太长了啊,应该割掉一段。

网友AD:
这热缩管跟不要钱似得,这么长

网友AE:
应该返工处理一下

网友AF:
压倒热缩管了,不放心的

网友AG:
做活的不带脑袋,鉴定完毕

网友AH:
热缩管被螺线压住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热缩管套得那么靠前去的,干嘛不把整个线耳直接套完包裹全去?
说的对,这样肯定不行大电流会发热的。接触面积太小。我们以前做配电柜的时候,这样会被挨骂的

网友AJ:
楼主都说了 临时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热缩管套得那么靠前去的,干嘛不把整个线耳直接套完包裹全去?
说的对,这样肯定不行大电流会发热的。接触面积太小。我们以前做配电柜的时候,这样会被挨骂的
不管会不会发热,工艺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