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一台315KW的西安西驰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带上电机之后就停止,报警ER11变频器保护,带上一个7.5KW的电机,运行到25HZ左右停止,报警缺相,带上0.75KW电机,运行正常,这个和电流检测光耦A7840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可能驱动有问题

楼主:
我把7840拆下来了,是这样接电的吗?5V供电,以5脚接万用表黑笔,测6脚1.3V,测7脚3.9v,是不是这东西坏了?

网友B:
不对!!!  1,2,3,4是检测 侧,5,6,7,8是输出侧。二边是隔开的呀。

楼主:
现在就取下来了这块电源板,因为用小电机或者空载运转正常,说明模块可以满足运行到380V,大家说说会不会是这个地方的故障?还有一个问题,我拆开看了一个康沃变频器,里面有两组7840,这个变频器怎么只有一组7840?

网友C:
会不会是可控硅坏了,,你315KW的带0。75的肯定可以了,,因为电流不大,,但电流大了就不一样了,,可控硅电阻大了,其中一相电流小,所以缺相了

网友D:
电流检测肯定有问题。

网友E:
空载正常,带载报缺相,可能的原因是整流部分有问题,导致带载后,直流母线电压不够高。可以带在测试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低,如果是,就是输入的问题,如果否,就是电流检测的问题。先把问题的方向确定好。

网友F:
输出电流传感器有问题,315KW变频器的传感器应该是套在输出铜排上的,这个7840不是。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机太小了,7.5KW和没带没什么区别,大功率变频器一般都有这种保护,西门子施耐德大功率变频器也都这样,输出电流低于一定值一段时间就会提示缺相,空载就不会报警,参数里应该有屏蔽报警的,如果电机不抖动,这应该是正常现象,我遇到过好多次,如果不放心打变频器售后电话问问

网友H:
这么大的变频器带这么小的电机,得设置好电机参数。

网友I:
缺相是输入还是输出啊

网友J:
康沃的两个7840是用来测输出电流的,这个只有一个是用来测直流电压的,建议测一下输出电流是否平衡,怀疑还是驱动有故障

网友K:
搜了一下,ER11是驱动保护电路动作,顺着这条方向查下去。

网友L:
缺相,首先仔细看参数到底是输入电源还是逆变输出,你说的实在模糊!
如果是输入缺相检测储能电容前段线路,如果是逆变输出缺相查看触发脉冲和逆变模组部分

网友M:
315KW的变频器基本上不会用 A7840 做电流反馈,5,6 百A 的电流,取样电阻怎么做?

楼主:
今天忙了一天,搞这些电子我只是业余爱好,白天还得忙正业,刚才把板子装上去了,测量5脚对6 7脚,分别是3.8  1.2,按照百度上面的介绍,应该都是2.5,通过霍尔传感器接入到7840里面,应该属于电流检测,这个变频器是市供暖中心的,总共有两台,坏了一台,只有一台运行,按照不紧急情况的话,可以把两台机器的板子互换,可以得出那个地方出毛病了,但是马上就要上大冻了,如果稍有闪失,另一台要是歇菜了的话,就属于严重事故,关系到领导的帽子,而且上大冻必须两台机器正常运行,后果太可怕了,所以建议领导还是别找我了,找高手吧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个烫手山芋,还是交给专业的好些,万一您不整好,再坏严重。事情大了,你得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