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8):
如何编程用增量编码器测出电机转速,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计算脉冲量算转速

网友B:
你具体是是怎么操作计算速度的呢?

网友C:
简单的有个SPD指令。要么就是利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D:
使用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 ,仔细研究下。

网友E:
计数反馈脉冲,就是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反馈多少脉冲回来,用PLC高速计数器计数,每分钟得到的脉冲,除以每圈的脉冲,就知道每分钟转多少转了。这就是转速

网友F:
好像前几天有一个提到SPD指令的帖子;
可以参照1楼、4楼、6楼等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这样做的,用高速计数器c251采集编码器值,然后用M8013上升沿每隔一秒将值MOV至另外存储器,再用当前值减去一秒前的值,再除以分辨率这样搞下来还是不行。
当前值一直在变化,最后的结果也一直在变化。
SPD指令还没用,因为这个指令只能记录单个状态的脉冲,不知道对两项两计数的编码器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这个指令只能记录单个状态的脉冲,不知道对两项两计数的编码器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做的,用高速计数器c251采集编码器值,然后用M8013上升沿每隔一秒将值MOV至另外存储器,再用当前值减去一秒前的值,再除以分辨率这样搞下来还是不行。
当前值一直在变化,最后的结果也一直在变化。
SPD指令还没用,因为这个指令只能记录单个状态的脉冲,不知道对两相两计数的编码器怎么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直接传梯形图吧,看的直观

网友H: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试试,有的时候如果电机的转数过快,会使PLC丢失脉冲数据的。

网友I:
我是不懂,这个帖子,楼主发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人点赞的,是点错了还是什么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水平有限请指教。

网友J:
先了解你编码器的线数,再利用高数脉冲指令计数,再换算成转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像没那么简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做的,用高速计数器c251采集编码器值,然后用M8013上升沿每隔一秒将值MOV至另外存储器,再用当前值减去一秒前的值,再除以分辨率这样搞下来还是不行。
当前值一直在变化,最后的结果也一直在变化。
SPD指令还没用,因为这个指令只能记录单个状态的脉冲,不知道对两项两计数的编码器怎么用?
以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