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C I和 SVC U 的区别

楼主(2015-11-19):
最近在调试施耐德71变频器时发现,电机控制类型里面有 SVC I和 SVC  U    请问大家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百度一下,SVC V是开环电压磁通矢量控制,支持多电机并联使用;SVC I是开环电流磁通矢量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更快,但不支持多电机并联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SVC V是开环电压磁通矢量控制,支持多电机并联使用;SVC I是开环电流磁通矢量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更快,但不支持多电机并联使用。

开环电压磁通矢量控制,开环电流矢量控制

网友C:
SVC是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如果是多机传动,就是无编码器的V/F控制即可支持;如果是单机传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即可支持。

楼主:
谢谢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