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PLSV使用经验

楼主(2015-11-19):
指令PLSV  S  D1  D2
其中S是脉冲输出频率,D1是脉冲输出装置,D2是旋转方向信号输出装置。
例子:PLSV K20000 Y0  Y1
这里的有一点不明白,K20000是频率,控制速度。但是是不是也是同时控制方向?那Y1怎么控制方向?是不是我执行这个指令之后PLC自动Y1为有输出的。我如果执行K-20000的频率那Y1是不是没有输出?是这么理解的吗?

网友A:
通过y1高低电平,

网友B:
你要补下伺服的知识.在伺服接到脉冲前方向端是收到高或低电平先确定方向,然后Y0才输出脉冲运行

网友C:
从来不用这个指令,只用相对、绝对指令

网友D:
是的,基本是这样

网友E:
方向是指令运行时自行判断该不该输出
当给定的脉冲频率是正数时,方向型号ON
当给定的脉冲频率是负数时,方向信号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补下伺服的知识.在伺服接到脉冲前方向端是收到高或低电平先确定方向,然后Y0才输出脉冲运行
你注意一下我的问题,我是问这个Y1信号是PLC怎么发出的?我当然知道伺服接到Y1信号后才动作的。Y1信号是PLC根据那个指令直接就发出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补下伺服的知识.在伺服接到脉冲前方向端是收到高或低电平先确定方向,然后Y0才输出脉冲运行
你注意一下我的问题,我是问这个Y1信号是PLC怎么发出的?我当然知道伺服接到Y1信号后才动作的。Y1信号是PLC根据那个指令直接就发出的吗?
这个就要问厂家的设计人员了,你要的是会使用就可以,你什么都弄懂就有点钻牛角尖了吧

网友F:
PLSY  PLSV是脉冲指令,只管发脉冲,方向信号与此指令无关;
如需要反转,在执行此指令时给步进或伺服一个方向信号,再给脉冲时就反转了;

网友G:
可以编制一段试验程序,观察运行结果,以便理解指令。

网友H:
重在实践,试试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I(2015-12-28):
回复 网友F:
请问,台达ex2和松下a5,反转信号怎样给?给到伺服的哪个脚呢?可以写一段范例程序并给出plc和伺服的接线方式吗?
我接了两个opc,plus2、sign2,其它电源信号也接了,用drrvi,不管给的脉冲数目正还是负,始终向同一方向转。

网友J:
楼主的理解完全正确,频率的正负决定方向输出Y1的通断。

网友K(2016-03-08):
12楼正解,+ -控制方向,假如+时 Y0 ON,Y1 ON,那么-时 Y0 ON,Y1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