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有一台H2U的PLC,一开始好好的,突然在运行状态不能下载程序了,最后发现只能在STOP状态才可以,晕了。。。。。。想清除下数据,结果不能清除,更晕。。。。。。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PLC在运行本来就不可以下载的,要是这样也能下载你想想后果会多可怕,下载都是要STOP状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虽然在运行,但机器没有在工作,没有什么危险,目前市场上的PLC绝大部分都支持运行状态下载,手册上也有介绍可以下载哦

网友B:
好不好将这PLC格式化下,相当于恢复出厂的状态,这样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只能STOP状态上载、下载,清除内存、软元件数据都不能操作。

网友C:
原本就是要在STOP状态下操作的啊,要想运行状态下载必须选择“在线修改”功能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运行状态下载程序,随后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大体意思PLC处于运行状态,需切换到STOP状态,是佛切换,点击是,PLC自动切换到STOP状态,下载完成后再提示是否切换到运行状态,在点是,PLC有自动切换到运行状态,我不是在线修改程序,也无法操作,同样提示通讯错误

网友C:
听你说的是不是PLC有问题?能把程序清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清了,只能上下载。

网友C:
那估计是PLC有问题

网友D:
汇川的PLC用过一次,感觉不怎么样,还贵

网友E:
升级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