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XC-6TCA-P

楼主(2015-11-19):
温度控制模块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呢?为什么我的检测常温温度只有零点几度,正常是二十几度,还有就果开机要几分钟才能动作.

网友A:
温度模块的温度参数被读出就是湿示温度,你的显示度差那么多你是设置对不对?温感是好是坏?还有温差是可修正的

网友B:
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对了 线对了?

楼主:
都是对了的,就是哪里的软元件数值没设置好,还请大师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都是按照那个手册上面设置的,不知哪里不对,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