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伺服在A点和B点间往复运动,触摸屏可设置重复次数,和到达A点B点的停顿时间,看了好多发现都太复杂达不到通俗易懂,有谁能给个示例啊!!

楼主:
A点和B点位置也是可以设置的,首先JOG到任意点,写入A点,再次JOG到任意点,写入B点,设置次数和停顿时间,不设置不运动,开始,就开始运动!!

网友A:
自己试验着编程就行了

网友B:
用绝对定位指令走,可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 指令自加的是16进制吗!触摸屏写入寄存器的数是10进制??怎么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