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信捷TG765-ET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smartPLC连接问题
硬件连线:采用普通网线将PLC的网口和触摸屏网口连接。
新建触摸屏工程:打开信捷触摸屏软件TouchWin,文件,新建,选择TG60系列触摸屏TG765-MT/UT/ET/XT,下一步,PLC口和下载口都选择不使用,点击以太网设备,更改自身IP地址,要与SMART 在一个网段192.168.2.XX(不要与PLC和其他网络地址冲突),右击以太网设备,新建,弹出连接设备对话框,命名SMART后确定,选择西门子S7-1200系列,IP地址更改为PLC的IP地址,勾选高低字节交换(否则双字使用不正常),下一步,修改工程名字等,完成。
建一个按钮测试, 对象选择新建的连接设备SMART ,对象为(M0.0),下载进去测试一下,其它部件原理一样。

楼主:
信捷触摸屏功能也很强大,不仅可以跟200SMART通讯,还能通过com口连接,建立画面也比较容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A:
谢谢分享!原以为只有1200可以用网口,smart不能用呢。

网友B(2022-01-22):
回复 楼主:
你好  关于信捷触摸屏软件与200smart  PLC通讯的详细

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