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12V儿童电动车 起步 跑的太快,有什么办法让他起步,速度慢点,请多指教

网友A:
脚踏板开关改成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踏板开关改成电位器。
直接换不行,要加控制电路

网友C:
外加开关选择慢快式比较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   那怎么 该啊

网友D:
做个类似变频器的软起动,楼主想好了搞个专利,卖给厂家

网友E:
这可能要看具体的控制吧,从变速等方面,看能不能想到办法。

网友F:
旧的电动车拆个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旧的电动车拆个控制器。
这是一个思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踏板开关改成电位器。
直接换不行,要加控制电路
类似充电手电钻那种按钮电位器。这种车子电机还没有手电钻的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旧的电动车拆个控制器。
这是一个思路啊。
控制器麻烦,还得接入霍尔传感器!直接某宝购物网站寻找可控硅直流调速器。
或者是这样,踏板通电,先接入慢档调速可控硅电路,并且计时器通电计时,连续3~5秒之后自动切换全速挡。

网友I:
楼主这车哪里买的?我记得我小孩的电动车很慢的

网友J:
直接加装一个可控硅做软启动即可

网友K:
一般都是低速、高速两档

网友B:
直流电路中用可控硅调速?怎么调?

网友L:
祥细介绍一下你的是双驱系统还是四驱系统是哪种类型控制的…

网友M:
买个直流电机调速控制板PWM调制,几十元,有缓起功能。

网友M:
12V直流应该是用场效应管控制,楼上好多说用可控硅控制的是半...,不要误导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双驱的

网友N:
一般的小孩车都是高低速的还有遥控器

网友O:
没见过 没法帮你

网友P:
这个和电动车手柄控制差不多吧?用力踩就快点。

网友Q:
传动系统有改的地方吗?

网友R:
给定信号两端加大电容,就能延缓启动加速了。

网友S:
控制器上的限速线插上这和电动车控制器类似如果不行换一个别的控制器

网友T:
如果和电动车调速一样,在调速输出线串一电阻。

网友U:
没弄过呀。

网友V:
是不是档位挂错了哦

网友W:
换个小点的电瓶不就行了,没电想开快都没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S:
控制器上的限速线插上这和电动车控制器类似如果不行换一个别的控制器
觉得这倒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