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彩灯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5-11-19):
very thank yours.

网友A:
因为QB0=00000000,一共有8个,分别代表Q0.0~Q0.7

网友B:
问题1应当如2楼所说,可查看指令说明等;
问题2可以运行程序看看,若无该复位条件,C0是否会清零。

网友C:
问题1:你需要去复习有关字节与位的关系。
问题2:西门子定时器具有以下特点:
当计数器的当前值大于PV值时,计数器置位。
只有执行了复位指令或者R引脚为ON时,才会复位计数器,否则计数器将一直增加直至计数器最大值。

网友D:
问多了自然就明白了,编程高手就是一步一步.......

网友E:
I0.0相当停止功能,当M0.0接通时,QB0清零,计数器清零,I0.1是断开M0.0的,一断开,灯马上又循环点亮。
这只是一个示范程序,没有谁一通电,灯就会自动不停地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