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不知道如何在台达触摸屏上显示带小数的值,PLC的D值是整数,如何设置小数的?00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在台达触摸屏上显示带小数的值,PLC的D值是整数,如何设置小数的?000.0的

整数位   小数点后几位,所有的触摸屏都是这样设定的。

D 20000,小数点后设2位的话,显示就是200.00了。

网友B:
数据寄存器属性那里有这个功能的,看我的截图

楼主:
触摸屏设置是这样的,触摸屏要读PLC的存储器的值,PLC的值是整数,问PLC的值如何设置带小数的值

网友C:
如果是换算得出来的整数,你可以转成浮数来运算,不就有小数了吗

网友D:
小数点仞仅仅是屏上显示的出来,PLC内还是事业整数;
比如你屏上显示3.14, PLC内还是314的整数;

网友E:
3楼会不会是说,PLC内本来就是小数;如此的话,照5楼所说,可不可以乘以一个倍数得到整数。
或者如4楼的方法使用小数(浮点数)。

网友F:
这个屏里面设置有点的!

网友G(2022-04-13):
其实整数设置小数点,只是用小数点来显示缩小PLC中的值,并没有改变这个值是整数,就像读台达变频器的485通信地址的频率,这个参数是有2个小数位,所以在触摸屏上显示时,整数设置了小数点位数,如果你计算出来的值是浮点数,触摸屏上显示浮点数时,先选择“数值单位”“双字”,再下面选择"浮点数“显示就可以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