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维修一台众辰H6400变频器六路触发运行时正压波动很大,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求助一下各位师傅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是指触发电压还是输出电压,用的是不是真有效值表

楼主:
我说的触发电压,静态负压很稳定,就是运行时正压上下波动很大?

网友B:
据说众辰的有坏模块的习惯,上次我弄个30的带7.5的电机竟然把模块烧了一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看波形有无异常

楼主:
恩对啊!我这台是45KW的,第一次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坏掉一只模块,板子就出现这个问题啦,当时我手头正好有一块同样大小的主板,换过之后好啦,修复之后送客户使用,谁料用了几天之后有坏掉一只,板子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启动时触发电压波动很厉害),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是波动,也没找出原因来!

网友C:
估计软件存在问题,或电路设计的元件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