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工控机配置:系统结构 MINI-ITX;处理器Intel 酷睿i3 CPU;主板 技嘉MINI主板;显卡 主板集成;内存2G DDR   我有两种采集模块,波特率分别是9600和115200,通过工控机串口进行通讯;这两个采集模块在个人电脑上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都可以采集到数据;在工控机上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只有波特率为9600的可以采集到数据,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工控机设置了波特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置是在  设备管理器——通讯端口(com1)——端口设置  这里设置吗 ?

网友B:
是两个COM通讯端口同时进行采集数据?两个端口共用一个应用软件?
还是分别单独使用每个端口进行采集数据?两台电脑,一台得另一台却不得,请确认所使用的软件的设置是否一致,外部连接的数据线和外部设备是否相同,实在不得就是无法连接的电脑的COM端口损坏。

难道是使用相同的端口却使用了不同的通讯速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在工控机上设置了一下,没有作用。我个人电脑上那块设置的9600,用波特率为115200的采集卡也可以正常接收数据。谢谢

楼主:
我现在是有两台信号采集设备,一台波特率是9600,一台是115200,这两台设备在个人电脑的串口(唯一)上先后使用时都可以正常接收数据;当这两台设备在工控机的串口(唯一)上使用时,波特率为9600可以正常接收数据,而使用波特率为115200的采集设备时接收不到数据,串口是一个。
此外,用的软件和设备都是一样的

楼主:
串口采集数据分高速串口和低速串口吗?

网友C:
干扰考虑了吗?

网友D:
俺对通讯不了解,但貌似有些数据线不支持高的波特率

楼主:
这两个采集设备我都是单独使用,波特率为115200的采集设备在我个人电脑串口上测试没有问题,在工控机串口上采集不到数据。

楼主: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串口(com口)用线短接2,3端子,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接收不到数据,但用一个波特率为9600的采集设备可以接收到数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E(2016-01-23):
串口232短接的话,串口助手应该正常收发数据,否则你的电脑串口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