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焊机侧最高350,可是配线最低用多大的呢

网友A:
焊机标牌上有输入电流楼主这350是输出电流吧

网友B:
至少得用185平的线

网友C:
350A是焊把线输出侧的电流吧,请上传铭牌图片或者提供焊机的详细品牌型号出来,以便确认输入的电流规格。

网友D:
楼主说得是普通电焊机还是特殊的焊接设备啊,如果是特殊焊接设备用95平足够了。

网友E:
配线是指输入线(电源线),还是输出线;
若是电源线,则可根据额定输入容量、负载持续率、效率等来选择。

查NBC-350,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不知是不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就是这种二保焊

网友F:
你是说焊接电缆,还是焊机电源线

网友G:
50就可以了!虽然标350,但通常不会用到那么大的!

网友H:
电源电缆选3*4平方,如果负载率60%的话,焊把电缆选70平方足矣。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電源線,滿載的話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