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我自己水平不够!
   最近做了一台水壶寿命测试的机子  具体功能就是把水烧开然后抽水 然后循环  24小时不停 大概一升的水 1分钟内抽完 水泵比水壶高    有一段60到70 cm的空气柱
   之前在网上买的运行两天抽到一半高抽不上   我咨询了新为城的客服  但他们的产品只能在4到5分钟完成。
   求救各位同行帮个忙!!!客户说三天搞不好要退机了  我快被领导逼疯了

网友A:
水泵安装位置高于水壶,存在60-70cm水柱的真空高度,如果水泵的吸程不够,很难抽上水。
其实,你可将水泵位置低于水壶,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抽不上水的问题。

网友B:
你说的是抽水的泵不得是吗?上个图
你要用耐热的自吸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说的就是耐高温的自吸泵 水汽两抽  但是要求要在一分钟左右抽完一升的100度沸水   请问知道有哪个牌子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B:
我用过格兰弗的牌子,要订货,交货期都 是要三十天或以上的
你用同型号选大点,留点余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24小时进行烧水--煮沸---抽水  这个循环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24小时进行烧水--煮沸---抽水  这个循环哦
我知道,网上这设备很多,大都是设计用倒水式的,你用抽水式肯定抽不到很干,你也可以抽真空虹吸的原理着手下

网友C:
直接倒水不行吗?

网友D:
换一个大些的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户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对电路或程序可以改动  负责机械设计方面的撒手不管了 自己有对这方面不熟不能擅作主张

网友C:
楼主方便上个现场照片看看吗?

网友E:
4楼说的有点门了,搜索相关厂家资料并联系厂家试试看,关键是那 时间能否达到。

网友F:
为什么泵要安装那么高?
可以调整一下吗?
这种必须上自吸泵

网友G:
化工耐热隔膜泵即可,不过价格好像不便宜,有现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十几个工位,这样下来比整台机子的造价都要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法弄   搞设计的人恶的很  可不敢惹 只能尽量从电路方面着手

网友H:
机械设计跟工艺要求就不符合,出现问题了,费用不能增加,功能还要实现,死结。

网友G:
这个问题在机械设计,你不要管他了

网友I:
寿命测试,就是耐久性试验,所以你的泵必须必水壶的寿命要长才行呢。就得买工业级的耐高温的泵,而且泵的功率要大一些,有一定的工程裕量,这样,这个寿命试验就可靠了。

网友J:
我记得自吸泵吸口得有吸水笼头(一种叶片式单向伐)是不是它的原因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泡茶用的那种水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