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短路问题

楼主(2015-11-19):
单位一晶闸管、温控仪控制的电阻炉(3相380V70KW)。原有问题,合上主电源开关。拿钳流表测试,A、C相分别有35A,10A电流。这时没有起动三相调功,晶闸管应没导通。如拆下调功上的TA,GA控制线就没电流了。换了一台三相调功,还是存在上述情况。怀疑是管子问题,换了两个晶闸管一相没有电流了(原有KP一200A耐压1600V更换KK一200A1600V),一相还是有电流(35A)。这时拆下TA线,电流就没了。在往回接TA线时,TA线与原有接线柱突然短路,短路电流很大。当时弄糊涂了,真不明白怎么回事。麻烦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懂,坐等高手。。

网友B:
上个图看看,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看看晶闸管的控制线怎么样?

网友D:
加热部件有对地吧?没检查下吗?

网友E:
没弄明白咋回事!

网友F:
上图吧,表达意思有点不好理解,所以都帮不上忙

网友G:
KP 是整流可控硅,KP是逆变可控硅,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H:
没给移相信号,就能导通可控硅,那一定是线接错了。

网友I:
这个问题,可以给出相关电路图(或示意图),或者介绍一下原理、元件,以便不熟悉该类设备者,也能给出意见。

网友J:
我表示没看懂
楼主上个图吧

楼主:
三相调功没有上电,电流表就有电流通过。

楼主:
就是一个晶闸管温控仪控制的电阻炉。

网友K:
没有修过调功电阻炉,不过自己制作过单相电阻调功电路。

没有在GK控制极加控制电压,电路就有比较大的电流,肯定是晶闸管有问题,正向阻断电压不够,也有可能是散热片碰到控制极了。另外,现在大多都是采用双向晶闸管,楼主确定是单向晶闸管吗?

网友K:
根据描述:取下TA线就没有电流,说明问题还是在控制极回路上,或是调功控制器漏电,或是控制极碰到别处了。

楼主:
谢谢师傅的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L:
估计是控制部分有问题

网友M:
应该每相两个晶闸管反并联,这样三相共六个触发线。触发信号不要带电触发,最好断电接好,然后送电慢慢给定信号电压改变触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