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打火问题

楼主(2015-11-19):
哪位大侠知道,变频器整流桥打火,结果控制板5v短路,查看MCU坏,是什么原因导致?谢谢

网友A:
整流部分坏了吗?其他部件没有损坏吗?这种还真不好说。

楼主:
整流桥是好的,只是整流桥下面打火烧黑了,这台机在现场有金属粉尘,其他电源电压是好的,就MCU有问题,很奇怪

网友B:
电源输入端电压高或虚连

网友C:
估计是整流桥对机壳有漏电,造成控制部分损坏,曾碰过刹车电阻接触机壳,烧坏了编码器,其它却完好的。

楼主:
嗯,谢谢,大侠的提示

网友D:
MCU也坏了  麻烦了啊

网友E:
也许是整流桥打火瞬间有高压尖峰脉冲窜入控制板烧的MCU

网友F:
整流桥怎么会打火呢,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只是发现了,有铁屑。输入端有一相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