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5-11-19):
我用力控组态6.1的与s7-200 plc通讯,但一直通讯不上,显示端口被占用,但我的端口没有与其他设备通信。这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导,我是新手

网友A:
通讯协议可能不对,200可以用ppi,mpi,也可以用自由口。看你用的是哪种。

网友B:
看一下你的串口是否已经被占用

网友C:
你不是开着plc编程软件吧

网友D:
楼上把原因差不多都说了,挺简单的,多试几次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通讯端口总结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