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没有做过这类的恒线速,请问用什么方法啊实现的,绕线轮会不断的增大,要求线速度不变。

网友A:
当然是线速度传感器了。就是在收放线之间加一个中间夹棍,用编码器反馈驱动。中间夹棍的转速就是线速度。这个不难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卷径的计算这个反倒麻烦,

网友B:
用转矩控制就可实现

网友C:
卷径计算比较好,知道以前的伦茨9300就有该功能。

网友D:
张力控制

网友E:
有专用的卷绕用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F:
不需要专用变频器,我这里是化纤纺丝厂,用安川V1000变频器控制卷绕轴,S7-200通讯485控制2个变频器,1个主绕1个槽筒,主绕直径从16cm到40cm,线速度不变,应该是用转矩控制的。

楼主:
收卷的直径会不断变化,如何控制它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专用变频器,我这里是化纤纺丝厂,用安川V1000变频器控制卷绕轴,S7-200通讯485控制2个变频器,1个主绕1个槽筒,主绕直径从16cm到40cm,线速度不变,应该是用转矩控制的。

哪个是主动,哪个是从动?是否需要加编码器,如果需要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线速度传感器了。就是在收放线之间加一个中间夹棍,用编码器反馈驱动。中间夹棍的转速就是线速度。这个不难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卷径的计算这个反倒麻烦,

计算卷径这个能不能实现啊,每绕一圈卷径就变大了啊,而且可能也不是很规律的。

网友G:
这个得看绕什么?

网友H:
收卷主要还是控制张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卷主要还是控制张力吧,

是不是把主动轮的张力输出到从动轮的设定上面,那从动轮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A:
如果要求线速度不变,那一个是收卷,一个是放卷。两个电机一个是转速控制(恒线速度控制),一个是恒张力控制。

需要的传感器是线速度传感器,张力传感器。具体是收卷做驱动还是做张力,要根据具体设计来定。

总之,这个系统,满足控制需求的方案和结构都不是唯一的,

网友I:
一台带PID的变频器不就好了啊!

网友J:
参照老式磁带录音机的驱动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A:
嗯,楼上表述很形象,老式磁带录音机,现在都绝迹了。就是两个驱动。一个拉一个拽着送,保持线速度不变。呵呵。

网友K:
中间一个电机带一根导辊,导线用压线轮压在导辊即可恒速,绕线滚轮采用恒张力即可

网友L:
收放卷的话,汇川网上有方案的。

网友M:
有专用的变频器。如汇川英威腾。也可做转矩控制

网友M:
个人认为做主从PID控制比较好

网友N:
电位器表示不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线速度不变,那一个是收卷,一个是放卷。两个电机一个是转速控制(恒线速度控制),一个是恒张力控制。

需要的传感器是线速度传感器,张力传感器。具体是收卷做驱动还是做张力,要根据具体设计来定。

总之,这个系统,满足控制需求的方案和结构都不是唯一的,

这个比较方案比较合适,请教控制器用什么呢?
1.普通PLC+触摸屏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令需要用到?
2.专用控制器,这块一点儿也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间一个电机带一根导辊,导线用压线轮压在导辊即可恒速,绕线滚轮采用恒张力即可

这样的话要专门加一个导轮吗?恒张力和恒转矩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收放卷的话,汇川网上有方案的。

可能要用到伺服,应为每隔一段距离有个动作,需要定长控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间一个电机带一根导辊,导线用压线轮压在导辊即可恒速,绕线滚轮采用恒张力即可

这样的话要专门加一个导轮吗?恒张力和恒转矩是一样的吧?
恒张力并不一定恒线速度!

网友K:
我以前用力矩电机控制绕线速度,放线就是不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间一个电机带一根导辊,导线用压线轮压在导辊即可恒速,绕线滚轮采用恒张力即可

这样的话要专门加一个导轮吗?恒张力和恒转矩是一样的吧?
恒张力并不一定恒线速度!

哦,这里我理解错了,基本的物理概念忘记了,力和扭矩的概念。那简单依靠伺服的扭矩模式也不能做到恒张力控制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两个方案均可。用简单的变频器,就当执行器用了,张力和线速度控制工艺由上位的PLC来办;用工程型变频器,控制工艺可以直接做在变频器内部(内部嵌入有工艺卡或PLC功能)。

关键取决于设计开发人员的熟悉程度,习惯或熟悉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O:
一台带PID的变频器不就好了啊!电位器表示不服啊

网友K:
很简单:恒速控制用导轮,收线采用恒力矩驱动+排线器,放线轮加装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台带PID的变频器不就好了啊!电位器表示不服啊

电位器是怎么回事?此方案可以做定长控制吗?